IBM R40提示风扇出错后断电。

楼主(2010-09-27):
IBM R40开机后LOGO过后就会提示FAN ERROR.不久就会自动断电,不会重启的,多次开机试都是这样,是不是风扇转速慢了就出现这样的现象?在还未拆机前请教各位,有什么见解?希望得到各位的指点,不用走弯路!

网友:
风扇脏了先清洁CPU风扇,加点润滑油。试试,如果还有异响就只有更换风扇了。

网友:
风机错了会关机,修

网友:
一般清理之后,大部分能解决

网友:
清理后还不行就只能跟换了

网友:
第一步,  插拔,清洗;
第二步,换风扇,
之后解决问题····

网友:
检测风扇转速出问题,把电压拉了

网友:
第一步,  插拔,清洗;
第二步,换风扇,
 之后解决问题····

王志佳 -4

网友:
看风扇转不转,也有可能是主板上风扇接口前面的保险断了

网友:
看是不是 风扇坏了   坏了 换风扇 就行了

网友:
风扇的温度检测线接触不良、断线以及相关电路出问题也会出现风扇报错的。

网友:
换个风扇吧 修不了,

网友:
据说,但我没试过。自己改个风扇,接5V电压的时候,串联一个二极管,就不会报错了。

网友:
换风扇就没问题了!

网友:
真的假的 我改过一次没接二极管  结果和楼主的一样

网友:
谢谢各位楼上的分析和高见!

网友:
拆开键盘,拿下风扇清洁,装回去开机就可以进系统啦,风扇不再报错且不会断电。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