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3VF进水不触发维修经验

楼主(2010-09-27):
客户说进水机,拿到机器后先拆开,清洁完之后,裸板接上稳压电源,待机0.01.按开机键没反应,测量 3V5V没有,看图纸显示这个机器的3V5V是由RT8206A产生的,

看到电路图,首先测量主供电第六脚vin18V没有,查看电路图是AC_BAT_SYS经过一个0欧姆电阻到达芯片供电脚的,找到电阻用万用表测下,阻值700多,不正常,为了省事直接用焊锡丝连接两端,再测量电压有了,然后测量第7脚,因为第7脚LDO是第一个首先产生的+5VAO的,测量发现这个5V没有,有点纳闷,正常来说应该有个主供电就应该有这个5V产生,初步怀疑这个芯片坏了,由于手上没这个芯片,没现成的换,再仔细了看了看电路图,发现第4脚的名称是ENLDO,那就是LDO这个脚5V的信号了,赶紧量了下第4个脚没电压,不正常,看来第7脚5V不出来应该是这个信号没有引起的,以后看图纸要细心了,不能凭以往的经验来。看电路图发现第四脚是AC_BAT_CON这个主供电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,这种主板上电子元件只有一部分有标号的,找起来还挺麻烦的,只能跑线路了,找到这个电阻后测量一下两边阻值,果然不正常,又一个电阻被腐蚀了,从料板上找了个100K左右的电阻换上,5V LDO出来了,看下待机电流也从0.01变成0.02了,没有去量后续的电压,直接先按开机键试试能不能触发了,心里想应该好了,触发一下,涛声依旧,还是不动。继续艰苦奋斗吧,再量下后继的 3 、5V电感,3V有了,5V没有,看来还有别的地方被腐蚀了,3V开启信号en2是有+5VAO经过一个电阻直接到芯片的
5V控制信号enbl

继续查看这个ENBL是哪里来的,找到前级发现时由这个一个场管导通过来的

由3V过来导通到第3脚然后再经过一个0欧姆电阻变成5V0_ENBL,也就是5V开启信号。测量输入级3V正常,再测量下4脚控制脚没有电压,这里肯定不对,这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,应该高电平导通的,

这个控制电压是由AC_BAT_SYS进过一个85k电阻再经过一个0欧姆电阻到达第4脚控制级,问题应该就是在这里了,测量下85K电阻两端,前面有19V,过来电阻就没电压了,还是电阻被腐蚀了,没找到同样大小的电阻换了个78K的上去,测量下电压有了,电感那边5V也出来了。再开机终于看到电流跳动了,装上CPU,内存,久违的LOGO终于出现了,心里舒了气,此次维修结束。

网友(点评):
跟我那个问题有一定的相似

网友:
辛苦了…搞维修就这样…

蔡义洪 -5 灌水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说了,这些控制电压也就好找了

网友:
`  还算满好 最后还是好了哦

蔡义洪 -5

网友:
这个型号可是新机子啊,而且还进水了.
收藏了,慢慢研究.

网友:
辛苦了!学习了,谢谢!

王志佳 -4

网友:
楼主还挺稳重的,要是我碰到肯定一团乱。呵呵

网友:
学习了!谢谢!

王志佳 -4

网友:
好好的思路呀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很好,华硕确实很个性的,

网友:
真是辛苦了,方便他人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很好  真是牛人  搞维修的思路很重要

网友:
很清楚,很清晰的维修思路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