崩溃中,焊的网卡芯片,插到主板上,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10-09-27):
为了练手,我把好的网卡芯片拆了,又用风枪吹上,但是重新吹上芯片的网卡插到主板上,主板竟然不亮了,连搞两个都不好,这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:
你是不是把网卡吹坏了或者网卡脚有连锡的。

网友:
基本上就是2楼的观点了

如果你的风枪的温度过高,芯片也会挂掉的。

网友:
没焊好点了,烧了

网友:
在把网卡拆了   就能开了   加个PCI 的网卡  凑合着用   谁让你手贱

网友(点评):
真不希望在论坛里看到这样的回复,请管理员封杀

网友:
这个只要时间不要太长一般不会坏,,应该是搭锡了呀如果供电搭锡连焊搞不好扩大故障哦!!

网友:
哈哈,我也在练习,我经常是把好板弄的不亮了,没办法,这是进步的代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