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410L 的CPU 复位

楼主(2010-09-27):
今天休了一台410 的机子  ,被别人搞过,刚开始是不开机 ,回来换了个晶振,开机电流跑到1.09v ,测cpu没有复位  复位在R444上可以测,现在我把R444 取掉,一脚有1.05V,看来北桥发出了1.05v复位。看来是CPU 这边拉低了,这样看来 ,应该就是CPU 和座子的问题了吧,BGA cpu座是个大工程,想先排除CPU 先,想去买个CPU 试下 ,想下还是来问问大哥们先,怕买回来不是CPU 坏,因为CPU 很少坏,除了这两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了吧 ,CPU 电压都有,

网友:
为什么没RST会想到座子?CPU换了吗?座子不应该会被拉低呀

网友:
手上现在没有这个CPU

网友:
没有的东西都是现买?看来实力雄厚啊  哪有随便买cpu的

网友:
不一定是CPU说不定是北桥没发出来。北桥的条件你都测得没问题吗?

网友:
拆掉电阻 R444 就有1.05V  应该北桥是正常吧

网友:
不是cpu,你测下有复位吗

网友:
拿下CPU量下阻值,不就能确定是不是座子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