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联想家悦U2267A主板CPU风扇转下停(L-A690)修复一例

楼主(2010-09-27):
          主机:联想家悦U2267A
          主板:L-A690V星代工
          现象:上电不亮,CPU风扇转下停,但是电源一直处于供电状态。非一级短路,
    解决方法:观察发现,这机器以前可能别人动过,CPU风扇插在了SYSFAN插座上,不管这些先测内存。显卡可以点亮。
可惜当时没有AM2构架的板子没能测试CPU好坏,
   然后排除了内存显卡导致不亮的可能,然后开始动手处理主板,
              因为不是一级短路导致的CPU风扇转下停,所以怀疑CPU风扇供电电路出问题导致的CPU风扇转下停。那就直接测量SYSFAN第二脚电压,测得结果0V,明显不正常。然后跑线发现该电压由W83391TG控制P3057G来提供,

这是W83391TG的引脚定义,在这块主板上SYSFAN 使用的是FAN2

这是供电电路图

这是W83391TG的内部结构,就是一个运算放大器,和LM358的工作原理一样。
那看下首先 芯片的工作电压12V正常,6脚24V正常。测12脚输出FAN2_DRV 1.2V。不正常,明显偏低,再测第二脚输入电压FAN2_IN,0.2V不正常,
没有输入电压肯定输出端没有电压,接着顺蔓摸瓜往上找,FAN2_IN直接接入I/O:W83627DH7第113脚SYSFANIN

这是W83627DHG的引脚定义

接入113脚
测113脚电压为0V左右。证明I/O有问题了更换I/O。风扇转下停的故障排除,风扇工作正常。
但是还是不亮, 难道还有别的问题?哎,
测量各个主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。 陷入僵局,
这时突然想起CPU没有排除好坏。换我的cpu上级测试一路高歌点亮显示器。
此板修复,
AMD的CPU个人推测可能是I/O损坏后客户没有察觉。一直使用温度过高导致的损坏。
头次上图,写的不好希望大家多多指教,

也只能修个电压不正常的,手里还有块技嘉P43主板不过内存,电压时钟都正常打AD阻值也正常。刷了BIOS没解决问题。
还郁闷着呢。

网友(点评):
兄台技术精湛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。AMD CPU很爱坏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能得到饼哥的称赞实在是万幸啊,多谢多谢,有机会还要拜到饼哥门下学习下呢

网友:
楼主思路不错噢。 该向你学习

网友:
内存不过,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,楼主技术不错

网友:
忘尘莫及。。不爽

网友:
技术落后的我只能望板兴叹啊.....杯具

网友:
写的真是不错的。~

网友:
思路清晰,楼主维修功底很强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技嘉P43主板不过内存,是不是内存不支持啊,换个DDR2 800的试试 我有个asrock p43也是这样,但我没DDR2 800的内存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我内存换了N条了。不行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