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410-M主板不认CPU风扇求助

楼主(2010-09-27):
我收了一块主板,北桥虚焊,焊好后没接显示器,开机跑码正常,大约五六秒的时间后就关机了,没办法,接上显示器一看,说CPU风扇错误,换了N个风扇还是这样,我想应该是CPU风扇监控电路坏掉了,怀疑 是IO的问题,IO型号是IT7812F-A,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

网友:
我测风扇第3脚通过一个二极管进了IO(IT8712F-A)的第7脚了,会不会是IO坏了,郁闷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