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dvd刻录机和ide DVD刻录机那个好

楼主(2010-09-27):
我是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, 我看淘宝上有USB DVD刻录机 才140 左右。 IDE的刻录机也是哪个价 , 我不知道USB 的好呢还是IDE的好。

网友:
看你怎么用了,usb的方便带出去。如果你不常常外出刻录的话就用ide的吧

网友:
如果你要用12.1的小黑的话,还是买个usb的刻录机吧

网友:
家庭用建议用IDE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USB的方便携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