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XP系统断电,但进PE系统不断电

楼主(2010-09-28):
一台联想旭日150的本本,之前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,ADP3205坏了,换上一个就好了,能正常开机。在装好测试的时候,刚进到XP系统的欢迎使用的画面的时候就断电了,还以为是系统出问题了,就进WPE系统里面去看还断电不,在WPE系统里面我把客户存在桌面上的所有东西都给它拷到了F盘里面,并且已把XP系统GHOST完了都没有断电。但是在减压系统的过程中有断电了。(CPU的散热是没有问题的,并且硬盘我已扫过坏到,都没有问题。)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,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,首先谢谢各位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检查,显卡,硬盘。。

网友:
硬盘是绝对没有问题的,因为我已经扫过坏道了

网友:
adp3205和adp 一起换了

网友:
检查显卡,网卡,声卡,可能和驱动不兼容或者其中硬件有点问题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宝贵建议,机子已修好,原来是北桥空焊所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