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-E 16x应该怎么读?

楼主(2010-09-28):
PCI-E 16x中的“X"应该怎么读比较专业?这个“X"代表了什么意思?

网友:
x代表型号

网友:
16倍,你乐意怎么念就怎么念

网友:
X是代表型号

网友:
  x代表倍数 1x 2x 4x 8x 16x 代表的是几倍的速度 pci-e 1倍速的pci-e 用4根差分信号 16x就是用74根信号线 速度是现在最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