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J10不开机

楼主(2010-09-28):
东芝的J10SA200C,待机0.01A,触发后电流到0.04,随即掉电,客户说进水了,但是主板上没有发现痕迹,郁闷中。

网友:
先放到烤箱里面烤几个小时吧

网友:
  洗洗刷刷     再放到太阳下面晒一下 。。

网友:
内存槽子,解决了。

网友:
短路了吗?

网友:
昨天烤机,没问题,今天再烤,开机二十多分钟吧,机器长鸣报警,于是我就把它关机,正常的,但是机器死在了“正在关机“画面上,强关机后,就启动不了了,待机0.01,触发瞬间电流到0.56时就掉电了,如此反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