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帮看下 这个华硕笔记本

楼主(2010-09-28):
华硕 Z990D   有正常开机的那个品牌声音  但是不能进系统 屏幕会持续30秒白屏 然后冲上往下黑灰 直至 全屏黑灰色  请老师指点下

网友:
像屏的问题

网友:
你用VGA接口外接显示器试一下,看能不能显示,如果能显示那就是屏或者是屏线的问题,如果不能显示,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:
直接方法就是找个同样品牌的好的准系统来测这块板..即可判断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