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开机针无反应,接电自动开机。

楼主(2010-09-28):
前两天接到一片联想原装机主板,915芯片的。故障表现为不开机,本着先软后硬的规则,我先放电,一接电,主板自动触发了,我想这么简单啊。心想没有故障啊,哪知道一断电,再开就无法点亮了。测得开机针的电压3。3V,应该是正常的,电池电压3。1V,也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,14。318晶振也有电压差,点开机针就是无反应,再放电,又自动触发了,而且短接开机针没有反应,连RESET针不会重启,RESET针的电压也是3。3V,绿线5V,接了一个三极管,一开机,三极管的B极有0。7V电压,点开机针没有变化,如果不触发的时候,B极为0V,点开机针也没有反应,检测三极管没有坏。此板的IO为ITE8718F-S,没有参与开机,是直接进南桥,还有就是电池有电,但是电池跳线针没有电压。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,,,,请高手们提供点意见。。。万分感激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量下进南桥的那根针阻值多少。有可能COMS电路上的小电容漏电

网友:
LZ先把32。768晶振与谐振电容一起换了, 不行在重做南桥吧。CMOS跳线上没电压?把跳线帽拆下来测量看是不是南桥发出来的电压不正常。CMOS跳线上没电压的话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915的主板 除了INTEL原装板外,一般的都是开关到IO的。
8718是会参于开机的。查开关给IO的信号,IO到南桥,南桥到IO,IO到绿线的线,看那一个没满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