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sony上网本问题】

楼主(2010-09-28):
我朋友的一个sony上网本,配置是 用的是凌动270CPU  250硬盘。最近有问题了,拿来让我看看。每次启动时起不到window界面就自东关机  。偶尔进入到操作系统,也是用不到1分钟就自动关机了。连bios 都进不了 。一进bios 也就自动关机。 操作系统是windows7 家庭版。
求高手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最小系统法一个一个查找排除故障。

网友:
U盘引导pe系统看看 确定下是不是系统的事

网友:
散热不好就会这样的

网友:
  主要是进不了pe  就断电了啊

网友(2010-12-29):
等 待中!!!!!!!!!111111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散热不好,导致温度过高引起保护

网友:
同意楼上 感觉和散热有很大关系

网友:
这种只能一个个的查找故障了

网友:
为了灌水的哥们们,不要误导楼主,和散热没关系。这本子电压和电流上不去,看你应该是个门外汉,建议你去专业维修点去检测维修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老大,既然你知道原因,告诉下方法也行哈!

网友(2012-08-03):
你就进BIOS界面看他还关不,多数还是CPU散热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