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天行7300GT-GD2白金版256M F28显卡花屏故障??

楼主(2010-09-28):
七彩虹天行7300GT-GD2白金版256M F28显卡花屏,拆下后发现正面有3个电容爆了,反面 有一个贴片电容C116上有一个小黑点,想用手刮掉,结果把这个贴片电容给刮掉了,3个电容都换了,现在不知道这个贴片电容是多大的,希望高手帮个忙
显卡

网友:
如果不影响使用说明是一般的滤波电容、可以不管他、如果不能使用、可以根据焊盘长度找一个长度一样的代用、一般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电容是滤波的没什么影响的,用软件测看那里报错,这个卡容易空焊加焊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