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JMB361芯片的pdf资料!富士康945主板上的第三方磁盘管理芯片烧个洞

楼主(2010-09-28):
求JMB361芯片的pdf资料!富士康945主板上的第三方磁盘管理芯片烧个洞,google找不到此芯片的pdf。
已经解决,请看3楼。

网友:
没有一个人回复,晕。求版主帮忙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说明主板的具体型号,再就是这个元件在主板上的标识是U多少。

网友:
谢谢涵山 ,找不到这个pdf,我已经把这个芯片拆了,经查这个芯片旁边的一个ide不能用,还有主板后面的eseta不能用。(这芯片好像就是管理这二个东西的),还有,此主板还有一个ide是原生的,还有几个原生的sata接口,我也测试过了,以上几个接口都是好的,能用。就是从这个芯片出来的ide及eseta不能,总之这二个接口也很少用了,所以直接去掉此芯片修复这个板。忘记说了,这个板的问题是开机不能引导系统,拆掉芯片后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