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I M9M显存测试

楼主(2010-09-28):
请问现在有没有ATI M9M系列的显存测试软件啊?

网友:
ATI的好像只到R6的吧 以后的都是HD的显卡了。

网友:
凌寒
的帖子
那现在HD的还有没有显存测试软件啦??

网友:
davidw
的帖子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48415-1-1.html

网友:
凌寒
的帖子
好像HD5470的就不好用了,不过还是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