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不加电

楼主(2010-09-28):
联想G31T-LM不加电,碰晶振能加电,碰谐振电容和旁的小电阻也能够点开机,把以上所有的元件都换掉故障依旧,是不是南桥内部的触发不好了,不知道加焊南桥可不可以?

网友:
CMOS电路你查一下

网友:
加焊南桥,不行桥坏。这种问题很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通电了量一下晶振电压 如果电压很高的话就不用加焊了南桥肯定挂了  如果电压不高再加焊或重植南桥,重植了还不行南桥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