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显示器不开机

楼主(2010-09-28):
  一款AOC显示器不开机,拆开后盖发现里面烧幅了。保险 整流桥 PWM控制芯片都换了,不短路就是没有PWM不工作。求大侠们帮忙啊

网友:
你说的太简单了,让人家怎么回答你呀

网友:
这么少的东西谁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啊?你都不会量一下各个芯片的数据?不知道数据想要修好的话,就只有去换电源板了。

网友:
每个电子原器件量一遍,我没维修经验就靠这招。。。

网友:
换板吧。。。烧这么多东西还没好没多大搞头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要是电源部分问题,我们都是换通用电源模块,  一般都搞掂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