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20 芯片组RS690M+SB600电流0。8A不跑马

楼主(2010-09-28):
ACER 4520 芯片组RS690M+SB600电流0。8A不跑马,除了LCDVCC没有电压产生外,其余电压都已产生,找LCDVCC控制电路,他的控制信号是由RS690M产生LVDS_DIGON,但是北桥无此控制信号输出,GMCH_BL_ON这个信号北桥也没有产生,请问是北桥本身坏了嘛,还是其他引起的,北桥已压过故障依旧,用RS6900M桥这样问题很多,请高手支招
上这部分北桥工作信号图

网友:
北桥空焊,不行桥坏了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 北桥被。。 要不 就换一个北桥把。。          我觉得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 屏那边的信号都是由显卡发出的。 你的板子是集成显卡的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,集成显卡的,从做北桥故障依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 那你就换个北桥看下嘛。。    北桥也容易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更换了北桥故障还是一样呀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     刷个BIOS看下嘛。。          ACER的容易坏BIOS

网友:
4520  好多都是北桥问题。

网友:
我这个是ATI RS690M芯片组的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BIOS我没有,你有这个主板BIOS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在论坛里找下看嘛。  我也没有。。    还有 你看下时钟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有复位和PG没有呀,不要一来就干桥,时钟有不

网友:
这个质量好,摔都摔不坏!!!我见到个屏轴屏摔的稀烂,但换块屏还能用!!!!

网友:
这个主板我有全新的。是TM4520吧。

网友:
不行就换个北桥

网友(2010-11-03):
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呢,有时能跑的啊0.8几,经常不开机,不上CPU都可以正常开机的,电流到0.14就是没有CPU电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