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28):
什么是封装系统盘啊?!小弟不明白,请教各位了。

网友:
就是把常用软件和驱动整合到系统区

网友:
就是用别人的系统,自己把想加或想改的东西加好或改好后再变回安装时的样子。

网友:
网上的GHOST下载盘都是封装系统盘呀,由于每台机子的配置都不一样,那驱动肯定也不一样了,在电脑A上安装的系统拿到电脑B运行就会蓝屏了。那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一个程序(XP有自带的)把电脑A上的系统驱动全部卸掉,再集成其他的驱动在里面,装好必要的软件打好包做成GHOST文件。然后还原到电脑B上。重启后电脑B就会重新安装合适的驱动,这样就不会蓝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