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不过

楼主(2010-09-28):
北桥没毛病,内存槽换过了,还有什么影响内存请教大家了

网友:
BIOS    啊。     上拉排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若有显卡,先做显卡!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   若是独显  多为显卡引起

网友:
独显 多为显卡引起!看显卡有没爆电容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是集显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怎么判断一下呢

网友:
只能打下USB的值。要不就换南桥试的。一般米啥好办法。

网友:
涮一下BOIS看看可行

网友:
北桥啊,北桥控制内存

网友:
有时南桥也会引起不过内存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也会不过内存的~~

网友:
先看看排阻有没有坏的

网友:
系统管理总线的那路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怎么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你说的是哪路

网友:
电压时钟正常不?

网友:
动什么显卡哦,,重点查排阻

网友:
应该先弄弄显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