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看下时钟晶振这个电压正常么

楼主(2010-09-28):
845P的板子,主板报A7,测了内存供电正常,时钟电压不正常,,,北桥供电也测了没有异常!!

测得时钟晶振一脚电压为1。36V,另一脚为1。35V,两个谐振电容一脚电压为3。24V,一脚为0。02V,不知这个电压正常么?

网友:
晶振正常,只要有压差就好,但问题出现在电容上,估计你是测错了,可能没看清楚,那边上的电容和诣振电容个头差不多大,你看准了,你测的这个3.24V的电压应该是给桥的待机电压

网友:
晶振电压要看什么桥的不同的桥不一样。你这个样的电压是对的,查一下总线刷个BIOS。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的。英特尔的?把谐振电容拆了在测量下晶振引脚电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晶振的电压是正常的,你测的电容测错了,晶振两脚上面的电压都是1点多V,谐振电容上面怎么会只有0点几V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