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3270 自动上电,无法关机求助

楼主(2010-09-28):
本本现像为:自动上电,测电压待机3V 5V 正常,CPU电压1。3V  南桥北桥显卡供电都没有,一插上电,CPU就发烫,取下CPU 通电,待机为0。02V 按开关没有反应,且在这时测得+5V_S5 已产生,PQ34的4脚S5D  为8V ,5 6 7 8脚为5VPCU,没有搞懂的是,为上什么一通电CPU  电压就出来了,而其它电压全无,EC  已换过,故障依旧,CPU 供电IC  已换过,问题应该就是出在PQ34  这部分,没有开机PQ34 就自动工作,产生了+5V_S5 使得CPU  供电产生。测得PQ34的4脚S5D  为8V ,5 6 7 8脚为5VPCU,求助
哪位朋友修过此类的故障请说明一下,

网友:
测得MAINON为低电平,说明EC  根本没有工作,但不清楚CPU  为什么会产生供电

网友:
你看看南桥是不是好的。重点查南桥。

网友:
南桥现在已换了一个,故障还是一样的,这个问题真的有点怪

网友:
测得RSMRST#  无电压   NBSWON#有跳变   DNBSWON#无跳变      SUSC#,和SUSB#都没有电压

网友:
不上cpu 有CPU电压吗

网友:
S5_ON信号是多少电压

网友:
追S5D信号的来源

网友:
查线路啦 这样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