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C883集成声卡芯片第三脚GPIO1能接地吗

楼主(2010-09-28):
华硕主板,ALC883集成声卡,有很重的电流杂音,其第三脚为GPIO1(general purpose input/output 1)接一个16V,100UF的电容负极,用手碰触电容的负极后电流杂音消失,放开又有杂音,电容的正极连到前置音频的插针上LEFT脚上面,象这样的应该怎么处理,能直接接地吗?

网友:
哎,LZ高人啊,额这种水平,直接摘了换独立!!!仰慕中!!!

网友:
那就左声道没有了,

网友:
直接换个电容试试。接地应该不行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把电容换掉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