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长城GW-300SP电源图纸吗?

楼主(2010-09-28):
有长城GW-300SP电源
吗?两只电源都是因为电压不稳烧两个大电容跟保险,但换新后通电无电压输出,交级无短路现象,求图纸,电源芯片是EM3117
芯片

网友:
电源图纸除了几个常见的,其它很难找的,找个差不多的看着修吧

网友:
特定的电源图纸很难找,只能用相近的对比着用。

网友:
没有整机电路图的 只有找 电源芯片是EM3117电路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