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RD410 用3,4个小时死机还有屏闪

楼主(2010-09-28):
真是烦啊   机器是LG RD410 客户说是用3,4个小时死机  屏会闪
后来我说留下来检测吧
果然    机器开着放电影   3,4个小时后如果不死机的情况下  屏会闪
有时屏闪之前就蓝屏死机了
后来拆开散热片看了看   果然出风口堵了
清洁了出风口 散热片 加了硅脂   以为这次成了
谁知道又是放电影   3,4个小时后还是会屏闪   有时还是会死机
屏闪的时候   我外接显示器    外接的不闪的
这能说明是屏有问题吗?
然后还有是用3,4个小时会死机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?
散热方面也做不了什么了
先说明   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  CPU是T5800的 屏是:LP141WX5-TLD1

网友:
刚试了下     刚开机CPU是40多度
后来看着电影   开始卡机了   看温度是50多度
然后就蓝屏了
用鲁大师看的温度

网友:
散热器 是不是出了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正常的   没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