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TFT19W80PS电源板输出不正常!!!求助

楼主(2010-09-28):
型号:清华同方TFT19W80PS
故障现像:不通电

拆开机器发现电源板输出偏低,5V只有2.5V,12V输出只有8V。后加焊各虚焊的引脚,电压变为5V和14V,这样也很正常了。装机点亮,用了一下午没问题,后来客户拿走,第二天早上就拿过来了,现像也是不通电。拆开机器发现故障点和以前一样,输出偏低

请教各位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??

网友:
直接换电源管理

网友:
还好有一个同型号的EA1530A,换上去一切正常,不过还需要时间的考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