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接不显示 意外的修好了

楼主(2010-09-28):
昨天接个机器  外接不显示   内显正常   按流程测了下外接到显卡间的几个电阻  都正常    加焊显卡无果    无奈不想换显卡  则想先看下系统再说了  接光驱掉电  无疑南桥有病  杀   杀完南桥  外接竟然显示了  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    外不显竟然是南桥引起的   这古怪的毛病第一次遇到   写出来  留给大家做个借鉴

网友:
很奇怪有人会去修外显不显这种毛病,有几个会拿笔记本搞外显用啊.

网友:
有些商用机器要接投影仪
应该是跟底座的切换芯片 开关信号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讲课就需要外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