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份NEC的电路图

楼主(2010-09-28):
板号是40-a06110-b000

网友:
补充一下型号是VersaPro  VY10F/BH-M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什么故障?  我也正找这个图呢,  我的保险旁边一个6脚芯片烧了,  不知道是怎么跑的

网友:
我这个是不加电,开关键上有2.8V的电压,南桥晶振一端是0.30V,另一端是0V,用万用表一量晶振就能加电,我把南桥,晶振,谐振都换了还是不行,你说的6脚芯片是电源口背面的那个吧?

网友:
回复 治虚焊,不含糖 的帖子

    我的问题解决了,是CMOS电路中的一个电容漏电换了就好了,你的呢?没有图纸就是麻烦啊呵呵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电源口后面那个,  那个好像是个开关管,  用聂子一短起来就大电流,  我直接用锡短起来,慢慢加电烧出后面一个电容漏电,  换了就好了,  那个小六脚芯片直接用锡短起来了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