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的S53问题

楼主(2010-09-28):
明基的S53笔记本,有待机电流,  5V  3.3V   1.8V全都有,能开机,开机到0.2A就停住了不走了,请大家给点思路好吗?还有什么需要测得大家支持一下,上假负载CPU没电压啊,所有的都没有

网友:
卡U电了,测量U IC的工作条件满足没.

网友:
CPU  VCC这一块

网友:
你看其它的电压有没有出来。如果没有出来先修出来。在修CPU电压。

网友:
那位能告诉我SC1470I是什么芯片啊
开机烫手

网友:
在板上的位置是PU7我查了一下是负责开机的,请问各位我说的对吗?请给点提示或者维修思路

网友:
SC1470I是1.5v分组供电芯片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请问他很烫是不是就是不正常的啊,他能拿什么芯片代换吗?或者说有可能是他的外围导致的他烫吗

网友:
擦,刚从基地下了个电路图一比对CPU供电管还被人家摘了一个,位置是PQ6  AOD404,愁人
这个管子是不是随便拿个沟道相同的CPU供电管就可以啊

网友:
找个N沟道的管子上去就行

网友:
从配件板CPU供电的部分找一个管换上看看
CPU那没点其他的不可能有点
先修CPU这部分吧

网友:
看下其它的管子,大多都是用N沟道的管子

网友:
会不会是内个发烫的芯片导致的CPU电压出不来呢啊,查资料这个芯片是负责开机的,电路图标的CPU供电的内个位置缺的管子我在淘宝找了个一样的板子,对比看了一下人家内个也没有内个管子,为什么咱们的图纸标的确有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