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电脑拆机的精英661GX-M7复位灯常亮

楼主(2010-09-28):
精英661GX+964复位灯常亮,检查各电压均正常;复位针脚也有3V的电压。测量时钟芯片ICS952018AF的晶振两脚无电压,怀凝芯片坏了,由于手头无此芯片,网上查不到该芯片资料,于是参照ICS952011资料,与另一张坏板上拆下的ICS952001芯片引脚排例相同,用ICS952001代换,开机能跑码。显示CPU主频为2.0 (100*20.0), CPU是C2.66的。可能是时钟芯片频率不一样的原因,开机试了一个晚上。系统没有死机。就是按复位按钮没反应,用系统重启也不行,关机后重新开机却可以。应及的时候时钟芯片代换一下也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。

网友:
这样换了以后客户还是要拿回来的。

网友:
呵呵,可以跟别人说明呀,说没有件了要是换就换不换那就拉倒呵呵

网友:
应该不行吧,最好是找个一样的换要不到时客户说就不好了,时钟芯片好少的代换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这样修,懂一点得还说你换了他CPU呢。
    时钟代上去能点开机正常,不一定就正常,很多板代换时钟后进BIOS后保存就不亮了

网友:
时钟芯片我代换过一次,就只有后面的一个字母不同,代换上去后,直冒火花。  后来换个同型号的OK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