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华同方845主板

楼主(2010-09-28):
今天接到一台845主板没有声音了供电正常,换了PCI的声卡还是没有声音,是那里的问题,求助

网友:
换独立的声卡要把主板集成的关闭掉

网友:
驱动能装上不?

网友:
先在BIOS里面把旧的屏蔽掉呀拆了,再上新的在资源管理器里面看有没装好驱动、

网友:
这种情况,一般是集成声卡没有屏蔽掉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我都做过了就是没声音啊,还有其它的方法吗?不管怎样我还是谢谢各位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查跳帽有没有跳了,再就是查声卡的供电,时钟,复位。最方便的解决办法就是拆掉集成声卡 用PCI声卡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时钟,复位我是没查,我直接把芯片吹了还是没声音,加的PCI声卡还是没有哦

网友:
系统重做了没

网友:
追下集成声卡出来到南桥的线咯``看看中间是不是啥元件损坏了还是南桥问题了``

网友:
跳线帽子 跳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