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8J 无CPU复位5秒左右掉电

楼主(2010-09-28):
ASUS A8J :待机0.06正常,触发掉电,掉电后有0.3电流,不对,好像有短路,摸网卡发烫,去掉网卡,触发还是掉电,掉电后为0.06,不短路,量CPU复位无,考虑网卡短路,直接换南桥,故障依旧,这下不的不查信号了,各时钟都正常, PCI_RST# ,PLT_RST#复位为1.5V,我记得正常应该为3.3v,
问一下同行ASUS A8J PCI_RST# ,PLT_RST#复位正常为3.3V还是1.5V,
cpu无复位,想家焊一下北桥试试,希同行再给点思路

网友:
家焊北桥故障依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