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3v 进水艰难维修

楼主(2010-09-28):
接到一台华硕a3V的主板 情况是插电源待机0.12A 目测有南桥有好几片地方有轻微的进水,先用洗板水刷洗了一遍,再放在烤箱里烤了半小时,出箱插电 故障依旧待机0.12, 短路,用手摸了一遍发现ec M38857烫手,就直接换下,再加电,电流上到0,62 马上就掉了,碰到华硕主板掉电 最头疼啦,后面一阵狂点,各个电压都出来了,只能测信号这边,测时钟复位开始把,点了一下时钟芯片的输出发现无波,重点检测时钟电路这边 一测时钟供电L46,发现焊点有发黑的迹象,加焊一遍 电压果然出来了 开机电流一路就上去了 接屛lg 出来了,修到这里以为完事了,后面更麻烦的事就来了,装机经系统,usb不能用,后面两个插鼠标灯能亮,左侧,不亮灯,供电没有,都无反应,又拆出主板先修,usb供电把,直接 更换了供电芯片,供电修出来了,但是u口还不能用,测一下u口的阻值 都在600 多 正常,只能换桥了,环桥后故障依旧,晕了,拿出图纸电图仔细琢磨,只有可能是开启usb 的条件不具备,找到usb时钟电路u2b 的A27脚。经过r188 通到时钟芯片找到r188,一端有电压一端0.2几 找到问题更换r188.电压过来了,开机再测,郁闷了 u口还是不能用,拆出主板,对着图仔细看 想,无意中发现南桥的左侧有个电阻的脚发黑 估计是坏了,对着点图在图纸上找到它标号是r244,测 了一下阻值变成了一千多O,找了一个10欧的电阻补上,装机开机 插上u口键盘进bios 是用外接键盘进的,呵呵呵 才算完毕。给兄弟们加上图纸 好看一些。

网友:
usb 时钟 的小电阻

网友:
这个不容易啊,

网友:
靠,下载你的那个压缩文件,白白浪费我的10点下载分啊。

网友:
点位图这个东东实在是太好了!!修对于一些怪问题和跑线路,没这玩意,很多内部断线的根本没办法!,,请问一下,楼主这种点位图哪个搞的?

网友:
对于进水的主板。最好是先看, 很多问题都看得到,先不要盲目的杀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