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只要通电大小写切换灯一直处于常亮状态

楼主(2010-09-28):
先用万用表测量 LED走线与高压板上接口那个脚相连,然后对照该接口检查相对应屏线接口上的脚,再用屏线上的脚找到相对应主板接口上的脚。最后查看点位图得到是H8直接接通的: 加焊后,症状一样。最后更换,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想知道这种图纸哪里找来的,还是自己PROTEL画的?我想要这样的DELL 1210显卡图纸,哎,挂断根线,外接好,主屏没有显示,痛苦中~~~

网友:
不是吧 还会这样 的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仁宝的板子 很难找到点位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