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LG-95C不接跳线反而能开机

楼主(2010-09-28):
此板coms跳线采用三针跳线。当主板不能开机时,跳线清除coms,取下跳线不用,主板正常开机,使用几个小时无异常;跳线不用,主板coms不能保存,但开机正常。这些现象反复验证过。
请问是南桥坏了吗?

解决方法:更换南桥晶振

网友:
有的主板不接跳线也是能正常开机的。

网友:
应该与南桥有关吧,可是不接设置不能保存呀

网友:
这个难说先刷个BIOS先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确认没跳错的情况下,跳上跳帽后测一下跳帽上面的电压看一下

网友:
电压是正常的。
当能正常开机时,然后后怎么关机,开机也不一定有问题。
当不能开机时,一定要跳线到放电状态,当你取下跳线不用时,主板自动开机了。此时,如果关机,也能正常开机的,coms正常保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