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蓝 T7V 怪问题实战

楼主(2010-09-28):
一台新蓝 T7V 刚开机能正常显示一秒左右立即变为显示“无信号”,反复如此。

个人估计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,但手头上暂无相关刷写工具和相关数据又找不到原板,在淘宝拍了一块店主说可以点亮屏的通用板(屏为:京东方 HT170E01-300),结果只是灯管亮屏没有任何反应,相信是不合适这块屏的,到现在还没修好。

网友:
电源盒 你换了么??有很多 情况都是 它造成的!!怪病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,再换一个吧,都可以显示“无信号”即然能供得起来高压的电源,应该给驱动板的供电应该也没什么问题。期待问题解决

网友:
换个鼎科免程序2621通用液晶驱动板 ,只要跳冒就可以了,,能好用的,,点屏非常方便。以我用这种改过,很好。。

网友:
多谢上面的兄台赐教,现再换一块看结果怎样,到时再在这里发上结果。

网友:
偶不会修,传门过来学习的!

网友:
按我的理解,应该是过压或过流保护吧,怎么说是驱动板的问题呢,可以分析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