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181 掉电

楼主(2010-09-28):
接了个苹果A1181 机器 此机是945GM的芯片组 故障是开机3秒钟就掉电 拆开看了下 没发现什么外表烧毁痕迹 倒是内存金手指上面都有发霉的印迹 内存槽也有 将它清洗了下 再试也还是一样 估计不是这里的故障 。 将裸板拿出 触发看电流已经开起来了 不掉电 0.73-0.87-1.06-0.88-0.97 把屏幕接上又掉电了  将屏拆开 不接屏 就不掉电 换了屏一样的情况 不知从何下手了  仔细量了下 接口附近 也没有发现短路 请问有哪位大侠指点下思路  感激不尽啦

网友:
放下电,我曾经就这样搞好过。你试下看,如果放下电,可以,就给我回复一下。

网友:
你好 放电我也试过了 不行啊 还是谢谢你拉 求助中

网友:
屏线没插好吧。我今天有一台三星的也是一样

网友:
估计和屏上面的关系不大 ,3.3V上去就掉电了 。据客户描述是在启动系统时  突然黑屏了i ,强行关掉电源后 再开机就这样了  不知大家有记得像T41(ATI9000显卡)这种板子 我就遇到在屏接口这块供电压的保险断路的 也会出现3.3V上去就掉电情况   以上只是自己用来分析思路做的个列子  呵呵 这个主板情况还是不一样 不过没看出个结果 郁闷

网友:
看来楼主修苹果不多呀 内存金手指上那白色的东西是工厂弄得 目的是防氧化!

网友:
看到那情况以为内存弄下就会好的

网友:
查查屏的3.3V电压的转换电路,可能是3.3V 带不起负载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