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小笔记本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。

楼主(2010-09-28):
现象是;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。 拆板查电路得知 电池 和适配器共工段有20V电压。就是说用适配器保护隔离后有20V 的电压 充放电芯片是8602GN 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是初学者 。  帮帮忙呀

网友:
适配器换过试了吗?查一下充放电电路

网友:
适配器是换过了的   谁有这芯片的PDF  我找没找到   型号 EJI10   的图纸那是更好不过 了
优雅Q130B 机子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样找图纸没人会帮上你,主板版号或是机器型号报上来,看是否有图纸。自己先搜一下站内。

网友:
E110图纸送上

网友:
对了,大哥请确定是J10,还是E110,要是J10就是那两个电阻坏了

网友:
问题不大,拿分走人!

网友:
      兄弟是那俩电阻
这 系统供电芯片1 和6脚5V  2脚20V  3脚2.7V   5和16脚
  5V 24脚1.6V   我想问有了这些信号了,这芯片工作吗?

网友:
是电源接口附近有两个10欧电阻,当变成100欧左右适配器不开机,变成1000多欧电池不电,若还找不到给我发信息

网友:
具体位号我忘记了,你要还找不到可以拍照片我指给你

网友:
   图纸我给你找到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地道,图纸不能打开

网友:
电池能开机,适配器不开机,这种应该比较简单吧。插上电源线看看电上到哪儿了。才好分析怎么修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我晕菜  那我就不知道了    我还以为是我电脑的问题呢  你们也打不开啊 那就是图的问题了 不好意思咯

网友:
是啊,打不开呀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