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系统总线的问题?

楼主(2010-09-28):
板子为865p的,从内存打阻卡测得系统总线值为:空板时对地阻值持续上升分别为959欧,782欧。只插上电源时测得对地阻值为非持续686欧,621欧。此板有时可以正常点亮,有时停在C1处(内存供电,时钟、数据地址线阻值电压都正正常)。请问我应该再查哪里了?

网友:
系统总线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系统时钟总线阻值最多只能相差20来欧,如果你没量错的话那就是系统时钟总线线路出问题了。追线看有无断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内存的系统总线是通过3.3V电阻上拉接南桥和时钟芯片,打值不一样先测一下内存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