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不过CPU

楼主(2010-09-28):
接了一台DELL620 945PM芯片组的机器,客户以前修过显卡,在我们这测试不过CPU,拆机测试CPU没有供电,北桥没有2.5V供电。求思路。
cpu
芯片
显卡

网友:
没供电就修供电,还要什么思路?

网友:
先把2.5V修出来呀

网友:
那是MCH没供电搞毛啊!!

网友:
先修供地 再修信号

网友:
先把内存的2。5V供电修出来。

网友:
北桥供电修出来之后 也许CPU供电就好了哦

网友:
是北桥供电问题,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