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跑码,无解!~

楼主(2010-09-28):
昂达主板,AMD的U。不跑码,上假负载测都正常,对地值也正常,测试卡复位灯常亮,难道短路??

网友:
无复位肯定不跑码,看看pg发出了没 。pg发出 了 就剩下桥发复位了。

网友:
先看各电压出来没,正常不,再看看CPU的时钟来没有,再考虑复位

网友:
各电压都正常的话不复位那就再查时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时钟,复位,PG,都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复位灯常亮怎么会有复位呢,查南桥的时钟供电  两个PG如果正常就干桥。

网友:
是单桥的板吗?是的话不妨做下桥试试吧

网友:
AMD的U,一定要换CPU先试一下。

网友:
郁闷。上真U测出来的工作条件才是正确的。复位灯常亮。先查各个核心的电压是否正常。正常后在查时钟。CPU的PG。这些正常之后在查复位电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昂达的板9202容易坏,测一下桥旁边1.2V供电有没有

网友:
PG出来的话,摸摸晶振,压压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