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1020无电源

楼主(2010-09-28):
求HP1020图纸,电源板到DC板的正常电压是多少呀

网友:
24V        +5

网友:
电源板一般不会坏  检查控制板的24V电压

网友:
控制板上2个管  烧的话经常是那两个

网友:
谢谢大家,电源板输出电压只有20V,换低压侧整流管后解决.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电源板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我遇到过的一个电源板就坏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