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865主板点不亮

楼主(2010-09-28):
一块INTEL865 型号为D865PERL点不亮,具体现象跑D3 D2 但是喇叭没有任何报警声音,插上内存也是同样的显卡,测试各个电压只有CPU在负载的情况下电压1。4V 上了CPU就变成2。7V左右,但是没有烧CPU。刷了BIOS,换了CPU供电芯片3186还是同样的问题。不知道哪位大哥遇到这样的问题。谢谢。

网友:
2.7的CPU电压太高了,肯定不正常,如果换了芯片都无果的话查查芯片的电压反馈之类的,重点看看那些引脚所相连的电阻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对可以一试呀呵呵

网友:
查下电源IC反馈路中的电阻有没损坏,建议LZ先换个U试下。是一电就跑D3或D2么。还是上电之后跑码跑到此代码就不过。一般跑D3或D2是内存过一半。还没跑完。先排除硬件设备有没问题。

网友:
查VID组电阻跟反馈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