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焊显存后大花

楼主(2010-09-28):
本人新手,有个问题请教高手,有一个AGP显卡,一代显存,为什么没加焊显存时还能显示,但加焊显存后就变成大花,感觉自己的焊工还行,为啥一焊就坏呢,是我的防静电烙铁没接地吗,请高手指教。谢谢

网友:
细看下是不连锡了

网友:
芯片有问题。没办法。

网友:
我检查的,没有边锡,感觉就是芯片焊坏了,

网友:
一代显存一换都是代换加焊也会经常死的

网友:
是啊,我看一代的内存也是的,一加焊就大花,反而问题更严重。怎么控制呢,

网友:
有这类情况,加焊后颗粒坏的更厉害.

网友:
会不会把显存边上的小电阻碰掉了。。

网友:
有通病的直接仍  好像是三星的一种颗粒

网友:
是啊,是三星的颗粒

网友:
一代颗粒有些很容易坏的,一加热就死,本来是小问题,结果就全挂了

网友:
应该把内存颗粒贴上高温纸

网友:
内存颗粒不耐热吗,那工厂怎么生产。

网友:
谁说过三星1代易坏,三星早期的3代是容易坏,但1代2代没这种情况,一代南亚易胜的比较爱坏。

网友:
加焊这种显存整死好多,一直没找到好的方法,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
希望在本坛找到解决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