掉盘的电阻,,

楼主(2010-09-28):
闲来无事,,就把想到的问题发到论坛上来问一下,,,我是新手,,想到的电阻电容掉盘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搞请老师看一下,,假设我在吹I/O的时候,,不小心吹飞一两电阻,,,在焊盘上的我要怎么正确的计算出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呢???,?请老师说一下正确的计算方法吧!!!
方法

网友:
这个计算不出来的,也不可能计算出来的,只能找图纸,或者相同的板,或者相同IO,相同牌子大体相近的,看看周围的电阻是多少?大慨弄个上去试试

网友:
找大小差不多的就行了呵呵

网友:
电容是可以找体积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去,电阻就只有找同样的换上去除非有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