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明基不通电《有图》

楼主(2010-09-28):
明基17寸显示器不通电,量各组电压正常。开关按键量着是好的,开关线也没有断直接到驱动板去了,考虑到24C02驱动板极少坏,一下子就没有思路了。

网友:
后面我侄子告诉我,(他专修显示器的)把开关和调节按钮全换掉,是全部哦。我有点不相信,看他说的这么有自信,我先把开关线拔掉,用镊子短接开关试一试。通电了,显示了。总结应该是按钮漏电引起的不通电,开关是好的,但是其他按钮漏电了。

网友:
那种按钮很容易坏。 一般换都是一起换掉的。

网友:
这问题多的很的特别是明基的

网友:
明基按键漏电造成不开机已经是通病了!!!

网友:
晕死。这个做维修的人应该都知道吧

网友:
很经典的明基液晶显示器通病故障,新手要注意了,记住这个哦~

网友:
明基液晶不开机,在电源板供电正常的情况下,首先就要想要按键漏电,太多了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拔掉开机板的排线

网友:
好经验值得学习,记住了。

网友:
不一定是明基的显示器按键漏电会引起不开机,有好些杂牌的液晶显示器都有这种通病,我就遇到过好多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明显通病,用10K档去量,很明显

网友:
明基都是这个问题  我修了很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