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TA91B烧录工具

楼主(2010-09-28):
NTA91B烧录工具:如图所示,有没有汉化版的,英文参数不懂,刷乐华BTA91B的板子怎么使用,和参数设置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上面都显示操作正常呀,你想做什么?

网友:
有这个软件么 我 的 怎么老是报错啊  不明白

网友:
报错没事的,重新开始,再错再开始。

网友:
报错不管点确定。一样会刷过。我的也是一直报错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报错,那NTA91B的板以前的MCU是PM25LV010的就不会,现在的MCU不一样了就会报错了,不知道是不是编程器太旧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