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不触发

楼主(2010-09-28):
联想G31T-LM不加电,用镊子触晶振,谐振电容,和旁边的小电阻都可以触发.把以上元件都换变了,可是故障依旧.是不是南桥内部的触发电路坏了?

网友:
G31板,你可以试着加焊一下南桥试试,这种板子空焊的见到不少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虚焊引起的,我就碰到过两台这样的问题!

网友:
加焊南桥了,故障依旧.重新植株不值得.

网友:
南桥受潮了    把南桥烤干来就可以了       见过好多这种板子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量晶振电压看有没有偏高,如果偏高南桥挂,如果不偏高加焊南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