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K8M890不亮高手请进

楼主(2010-09-28):
技嘉K8M890不亮主板检测卡走到07不动了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啊

网友:
你看你的北桥供电是否正常?

网友:
刷下BIOS试试吧,技嘉的BIOS容易坏

网友:
由简入繁,看看内存和桥的供电

网友:
刷BIOS换IO

网友:
做桥,看看好多都能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07代码还没到亮机的代码呢,这个代码一般是和串口芯片 IO  BIOS有关